我的thinkpad r61i 笔记本无声音 插耳机有声音

楼主(2013-07-20):
我的thinkpad r61i 笔记本无声音 插耳机有声音 ,有谁知道怎么解决?驱动什么的都安装正常,已排除内置喇叭坏掉,我怀疑是不是耳机接口短路,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送修吧,别把故障扩大,维修师傅会帮你搞定的。

网友:
yjdmin -3 严禁灌水
sw1238845 -5 严禁灌水

网友:
sw1238845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简单了,你按下键盘上面的声音大小键就好了

网友:
发过来我帮忙你修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