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七彩虹G41 TWIN SERIES2。1 主板,烧内存供电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3-07-20):
大家帮我看看七彩虹 G41 TWIN 内存供电芯片是什么,我修到主板烧一个洞,看不到型号?如图:

网友:
看看桥供电是什么  型号。。应该和内存供电一样。

网友:
内存vtt供电,貌似RT9173。

网友:
搞定了原来是产生0.96V电压,找一个RT91738换后,正常,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搞定就好

网友:
楼主是在广东进内吧,那个上面有广州慧众的标签

网友:
有 图纸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