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上电时序中 高电平与低电平如何区分,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3-07-20):
Intel 上电时序中  高电平与低电平如何区分,关键测量点在哪,就请指点一下。谢谢。

CPURST#---------是低电平吗? 还是高电平?  主板上有测量点吗? 如果有,它的数值是多少?

PCIRST#----------以下同上

CPUPWRGD----------同上

PWROK-------------同上

CLK GEN----------同上

VRMPWRGD-----------同上

VCORE VCC----------------同上

VDIMM---------同上

SLP_S3#----------------

PWRBTN#---------

RSMRST#---------

VCCSUS3_3---------

V5REF_SUS--------

32.768KHZ---------

RTCRST#------------

VCCRTC--------------

网友:
这个只能在图纸上看了     没有图纸说不清楚的

网友:
#是低电平有效!
譬如RST,复位的时候是低电平,复位完毕保持高电平!

网友:
楼上大哥说的非常对 ,比如PCIRST#复位的时候是低电平,正常工作是高电平

网友:
3楼说的非常对,带#号的表示平常的时候是高电平,有效的时候变成低电平,然后再转变为高电平,也可以理解为出一个负脉冲信号;而没有#号的表示一直为高电平,表示出一个上升沿后电平不再发生变化 。

网友:
不懂,等回复!

网友(2014-11-15):
找图纸来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