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不按装开机出现按F1

楼主(2013-07-20):
有一次沒有把键盘头按装上就开机可是出现按F1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硬件有改变,BIOS检测不到以前记录的硬件了咯。。 进BIOS设置 恢复下默认配置F10重启。。

网友:
你电脑F1是硬件设置键吧,可能是以前电脑里程序掉了,要重新刷上

网友:
进入BIOS设置,关掉软驱

网友: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有些主板是这样的,要接上键盘都不用按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