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维修师父你们遇到内存插槽氧化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13-07-20):
各位维修师父你们遇到内存插槽氧化是如何处理的啊?
难道用刀子什么的在里面来回刮?过断时间不氧化得更加厉害了~?
有什么好办法没?  除了换插槽外~~

还有,换内存插槽是用烙铁+吸锡器吗?
还是风枪要方便些?

网友:
用摄子刮。

网友:
换内存插槽用锡炉,风枪 烙铁都很难拆

网友:
镊子反过来刮,换槽用锡炉

网友:
机器到了那程度 也估计很老了吧。。    锡炉? 长见识 待我百度瞧瞧

网友A:
话说用镊子刮会刮掉铜触片上的镀金膜~、?然后加重氧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用镊子刮会刮掉铜触片上的镀金膜~、?然后加重氧化?~?

用洗板水加粗毛刷,刷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洗板水加粗毛刷,刷下

我手头有高纯度医用酒精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有高纯度医用酒精可以不。。?

纯度有多高?一般推荐无水酒精刷板 也就是纯度到98%的酒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纯度有多高?一般推荐无水酒精刷板 也就是纯度到98%的酒精

我把标签弄掉了,在药店买的,好像是98% 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标签弄掉了,在药店买的,好像是98% 吧··

用酒精清洗效果不是非常理想,最好能买点洗板水。但是洗板水有毒,请安全使用,不要大量吸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酒精清洗效果不是非常理想,最好能买点洗板水。但是洗板水有毒,请安全使用,不要大量吸入!

洗板水有毒啊,看来以后要少用这个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酒精清洗效果不是非常理想,最好能买点洗板水。但是洗板水有毒,请安全使用,不要大量吸入!

早有所闻,只见过,没用过,也没闻过,据说刺鼻~~ 酒精刷板确实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