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飞线”的原则和注意事项时什么???

楼主(2013-07-20):
线是不是能短则短,还得考虑承载电流的大小,但是有可能飞的不好的话,由于线与线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影响到其它线,比如信号线什么的,等等,

网友:
飞线可以,但是电压不能代表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的意思好像是  信号和供电电压是有区别的 信号由电压 但电流是很小的  不知道 我的理解对不对?请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的意思好像是  信号和供电电压是有区别的 信号由电压 但电流是很小的  不知道 我的理解对不对?请指点? ...

呵呵,,这个我当然知道啊!干这一行的谁不知道啊!我以前还试过,结果风扇不转,呵呵。。不过你们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不知道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答案!我真正想知道到是飞线应该怎么飞来避免影响到其它的线路,因为此线与PCB上的线之间可能会相互耦合啊什么的,相互影响,我想要是飞的是电源线的话对板子上的那些信号线应该不会有多大影响吧,不过我觉得假如我们飞的是信号线的话可能就要注意尽量避免跟其它信号线之间相互作用了,比如他们说的应该垂直交叉,避免平行,,对吗,朋友们,我想表达的就这个意思,你们明白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我当然知道啊!干这一行的谁不知道啊!我以前还试过,结果风扇不转,呵呵。。不过你们没有明 ...

明白了  你的意思的 信号之间可能会有干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你的意思的 信号之间可能会有干扰吧

恩!差不多!你也是新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差不多!你也是新手啊

呵呵 是的 还希望 多多关照

网友:
先弄清楚干嘛要飞线?飞的是信号还是电源线,电源线嘛用粗点的线,信号线嘛用小线,干扰理论上是存在的,不过实际使用上影响不是很大,当然也有例外

网友C:
电源线要考虑绝缘性和走电流的容量。信号线排线的时候,尽量按照原走线方向,线的长短是有讲究的。当然了,我们也没必要太认真。但是,有一点,有的信号线是要考虑干扰屏蔽的。

网友:
影响应该有限。。线能短则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要考虑绝缘性和走电流的容量。信号线排线的时候,尽量按照原走线方向,线的长短是有讲究的。当然了, ...

你说指的有些信号考虑干扰屏蔽,这些信号是指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