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问一个看似简单弱智的问题!

楼主(2013-07-20):
大家可能都知道时钟这个东西吧!我到现在一直不太明白它的真正意思,只知道书上那么说,时钟时钟,顾名思义,浅显的意思不难懂!网上书上所有人怎么都说的那么笼统,我想知道时钟芯片的本质微观工作原理,书上这么说的,它像日常的钟表,只有钟表正常,每个人才会有秩序的上班,下班,工作才不会乱套。。。。唉,,,这个说的真是太模糊了,求它的标准定义!要清楚点啊!谢谢各位。。。。啊!还有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基准时钟的频率偏偏是14.318呢!而不是其它的数字呢!这个数字难道是认为规定的还是故意这么设计的呢,又有何特殊的意义呢!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么多没有!?是不是时钟频率越高就说明它工作的频率或者说速度越快呢?!相同时钟频率的芯片之间有何关系呢!是不是同时工作的啊!??

网友:
这东西你要搞懂很复杂的啊(而且我发现你这人老发这种东西,你难道想学名人?什么事都要问三个为什么?)  就三极管导通这原理都可以讲个一年的课程了。。。我估计很难有人帮的到你啊

原来你也有同感呀!

网友:
你的心脏频率标准值是60-80  你的血压值是80-120 这事你弄清了 估计一天为什么设计24小时你就明白了

网友:
时钟我理解为数据传输必须遵循的次序,就像列车按时刻表运行!

网友:
简单说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时间是一样的作用。和其他部件要协调工作所需要的基准。

网友A:
学东西是要刨根问底,掌握其真正的内部本质才能举一反三灵活变通啊!不然的话咱们可能永远也没有成功的机会。。我想把事情弄的明白难道也有错吗!??我知道对于你们搞维修的来说重要的只是赚钱,然而我可能是更关注于知识技术,而非生意金钱,,,每个人的追求价值观不一样,我走我的路,你过你的桥,,干嘛这样说我,,真是。。。不要以为是迅维基地的学员就了不起。。。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哥可以继续陪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东西是要刨根问底,掌握其真正的内部本质才能举一反三灵活变通啊!不然的话咱们可能永远也没有成功的机 ...

怎么着了还较上劲了  你要学你就继续学啊   一副坐坐的样  来这炒作啊?我看你就是 比不上路边被狗洒过尿的口香糖,  我是vip怎么着了  我就是v而你连p都不是!懂吧你   我现在天天闲着没事做 要来就来语音对闹啊   最后说句别叫我哥   在叫你的身体就归所有肇事司机所有外加我的42码鞋印

网友B:
怎么着了还较上劲了 你要学你就继续学啊 一副坐坐的样 来这炒作啊?我看你就是 比不上路边被狗洒过尿的口香糖, 我是vip怎么着了 你y的连p都不是!懂吧你 我现在天天闲着没事做 要来就来语音对闹啊 最后说 句别叫 我哥在叫你的身体就归所有肇事司机所有  外加我42码鞋印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着了还较上劲了 你要学你就继续学啊 一副坐坐的样 来这炒作啊?我看你就是 比不上路边被狗洒过尿的口香 ...

多谢教导,鄙人受益匪浅!再次感谢大哥您!

网友:
如果你真正想学,在这一句话不可能告诉你明白,这个问题你可以研究一辈子了,等你自己弄明白了再去发表你的研究成果,也许还是可得个什么什么的,你自己支持一下你吧!

网友:
你可想象时钟是高速公路上的车辆,每个时钟周期就是一辆货车!没一辆货车运载着的货物就是数据!
意思就是说时钟在电路中的用途是运载工具,他们在受交通法管辖下匀速运行!

网友:
自然界的基本法则,这个频率最稳定。

网友:
基准时钟的频率是14.318
其他的由这个放大倍数来的。
没有时钟不是乱套了嘛。

网友:
维修不需要那么刨根问底,大概知道就行了。我们又不是电路设计师傅,会两句忽悠自己和客户就成了。

网友C:
其实这个没必要这么较真 14.318 32.768 你就当他是 上班时间 上班的时间就是标注的点 在这个点上你必须上班 时钟不对我想你也懒得起来上班吧 一个周期循环 有示波器测试正常就行 不对就换 太较真头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没必要这么较真 14.318 32.768 你就当他是 上班时间 上班的时间就是标注的点 在这个点上你必须上班 ...

这个师傅说的有道理。。。。。。。。。

网友:
呵呵 不用追究的那么深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