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OMRON PLC里的元件,哪里有资料

楼主(2013-07-20):
OMORN  PLC通电,电源灯和RUN灯亮,再无任何动作,查24V输出有,两组5V也有,只有一个脚没有电压,这个脚和芯片相连,芯片型号311 0058D JRC,芯片非常烫手,单独电源板通电也是烫手,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各个脚的功能和电压,哪位大哥帮忙找找,谢谢

网友:
功能同LM311

内行,内行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器?给什么东西供电的

网友:
plc(可编程控制器)内部是可以存储程序的,如果里面没有程序也是不工作的

网友:
应该是NJM311,datasheet如下:

网友:
谢谢各位,这下资料好找多了,也可以找替代的型号了

网友:
换个 芯片 看看 吧

网友(点评):
请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