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集显通电风扇开始狂转,一路追踪

楼主(2013-07-20):
机器型号:联想B450  (集显)
故障现象:接通电源那瞬间待机正常,马上风扇开始狂转,电流到1A左右。按开机键盘无任何反应。
维修过程:
      拆出裸板通电故障无变化,仔细观察主板无明显异常情况。接通电源再将风扇拆掉观察电流在0.05A左右。既然通电风扇就转那么风扇接口处肯定是满足了风扇工作的条件,好那就先从接口处入手。经测量得:三针分别为5V,0V和3.3V。初步怀疑温控出了问题。但手上没图纸,到论坛找了一圈,都只有独显图纸,又发贴求图纸,无一人上传。只好拿出自己的独显图纸出来试修了。
       本人没经过任何专业的培训,故对EMC2102的工作条件也不是很清楚,只是怀疑芯片坏了,那就试着将此芯片拆掉看能否触发,接口处电压情况能否正常。但拆掉此芯片后接通电源看电流仍然是0.05A,仍然是不触发,量接口处电压1,2脚均无电压,3脚仍为3.3V。看来并不是芯片引起的这种情况,又追查接口处的3.3V. 原来是3D3V_S0通过RN64而来,追查3D3V_S0, 此时发现敌情,3D3V_S0是EMC2102的VDD_3V?这个电压不是得触发出才能出来吗?继续追, 测得此处5V_S0也出来了,看来是G的控制长得太着急。测量果然为8V多,追查G极, Q13的D极输出,R19的1脚19V,2脚8V多,R18的1脚19V,2脚4V多,R17的1脚4V多,2脚0V。分别测三个电阻的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内,后又分别测它们2脚的对地阻值,发现R17的2脚只有54欧姆,连接到了Q12的5,6脚和Q11的G极, 这里我先怀疑了Q11,因为这个三极管更容易找到配件,,没想到拆了Q11阻值还是没有恢复,又拆了Q12阻值才恢复正常,装回Q11,又找来双管替换Q12,测对地阻值正常,接通电源待机正常,测R17,R18,R19的两端都为19V,U21的G极0V。按下开机键顺利开机。此机修复。
总结:通电风扇即转是因为U21和U20导通,5V_S0和3D3V_S0产生迫使温控芯片工作。而不触发是因为Q12有短路。
      有不足之处望大家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不管培训过没培训过,修好机器挣到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A:
很好很强大,理论是一方面,经验也很重要,经验再加上理论那就更牛了,呵呵,楼主技术不错,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U21和U20是系统供电 电压 3 V 5V转换 场管吗 很多不理解

不是的,是系统供电后极的转换芯片,转换出5V他3V给一些IC和接口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强大,理论是一方面,经验也很重要,经验再加上理论那就更牛了,呵呵,楼主技术不错,感谢分享经验

呵呵  正在向坛友学习呢,

网友C:
经验与理论的结合才是维修的正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芯片损坏的话一般  3 V5V电压也不会出来 吗  你指的接口供电 也包括 USB接口 吧

的确是到了USB接口处,,不过USB接口处还有个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验与理论的结合才是维修的正途

但理论来之不易啊    经验是有点了,,但理论还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