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I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7-20):
接一台联想Y400 I5的笔记本,拿来时花屏,加焊显存后不花屏了,安装好显卡驱动后发回商家去了。可是商家接到笔记本后说显卡驱动没有打上,我叫他重新安装一下显卡驱动,可以说:安装不了显卡驱动。于是又将本本发了回来。再次接到本本后叫徒弟换我们自己的硬盘装一个系统试试,可是徒弟说:换了硬盘后用U盘启动后还没进PE本本就不显示了。用外接能正常显示,就是屏没有显示,只有灯光。拆开机子,此机是I5的U,独立显卡,认为显卡问题,于是上BGA,可是加焊以后下来还是一样只有灯光没有显示;再加焊显存,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兄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没有?

网友:
我碰到过这类故障的机器,有的是刷BIOS好的。我的是换显卡好的。你试下。

网友:
屏线,屏电压,有没有,换显卡

网友:
应该是要换显卡了

网友:
弄显存不花了,我估计还是显卡!

网友:
在机器在保修把

网友A:
上面屏的接口擦拔一下试试

网友:
修过HP的 内屏 有背光无显示  外接没反应的  换CPU 搞定   可能双显卡机器
开机首先用集显吧  你尝试一下看看

网友B:
兄弟,有这个机子的BIOS资料没有呢?麻烦上传一个可以吗?而且这个显卡好贵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屏的接口擦拔一下试试

屏线和屏早就弄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有这个机子的BIOS资料没有呢?麻烦上传一个可以吗?而且这个显卡好贵哟!

没这个BIOS 官方应该可以下到。

网友(点评):
估计以后,官方就不提供BIOS资料了

网友:
联想官方可以下BIOS的么?我都没试过,去看看

网友B:
此机已经修好了!是显存下面掉点,掉了5个脚!接好以后屏幕就显示了!现在此机放电影打游戏都没问题!

网友:
五个点,高手

网友:
补5个点,牛X啊。。。我不会补点~~

网友:
建议楼主先刷一下BIOS  然后不好的话 再重坐下下显卡 种植一下 或换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机已经修好了!是显存下面掉点,掉了5个脚!接好以后屏幕就显示了!现在此机放电影打游戏都没问题!

高手啊,请问是掉点的地方是显存外一层焊盘吗?补点时是先补后焊,还是先焊后补?能给教一下吗?

网友D:
今天一显卡被一兄弟弄掉10多个点,重植珠。照样打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请问是掉点的地方是显存外一层焊盘吗?补点时是先补后焊,还是先焊后补?能给教一下吗?

显存下面的焊盘掉了,肯定只有先接上再焊显存上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一显卡被一兄弟弄掉10多个点,重植珠。照样打游戏。

10多个焊盘都是空脚吗?不接好直接植株就可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