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26装不上xp系统

楼主(2013-07-20):
  今天接到一台dell1526的笔记本电脑,客户说是自己装系统掉电,可能是电池的问题,让我们看看。
  这里有一种规律:客户的猜测百分之九十是错的,完全凭感觉。
  经过一番询问,自己初步断定电池没问题。接下来就动手装系统吧,客户要求装xp系统。快速Ghost完后,就进入解压画面,没想到还没两分钟就掉电了。考虑到可能是电脑散热不好,引起掉电。经过客户同意,拆机,清灰,做保养。
  再次装xp系统,不掉电啦,这次应该可以装上了吧。接下来郁闷的事发生啦!Ghost完后,就进入解压画面的第二步硬件设备时就过不去了,也没死机,就是完成不了第二步。想想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就换了个xp版本,还是老样子。再换个xp版本,仍然是老样子。
  看他的电脑标配的是vista系统,好久装win7吧。刷刷的二十几分钟过后装完了,本以为算是可以完工收钱了。结果客户来一句非要装xp系统,说是win7的系统他也会装,哪里还用花钱给我装哇。
   我解释说已经解决掉电的故障了,xp和win7其实都差不多的用。没想到,客户死脑筋非得要装xp系统,好吧,客户就是上帝!
   理清思路,装win7ok,说明电脑硬件基本没什么问题。想想xp和win7的区别,哦,想到啦,更改硬盘模式试试吧。进入bios,竟惊奇的发现没有这一栏,dell系列这是一朵奇葩!
   想到这不兼容的这一问题,看来简单的装系统还得麻烦弄!Ghost完后,把硬件的驱动全部取消掉,就是说不安装硬件驱动。哗哗几下装完xp系统进入了桌面,还好有线的网卡驱动正常可以接上网线一项一项的打驱动了。
   经过四十多分钟的驱动安装,终于所有驱动打好,一切使用正常,我勒个去,终于解决了这个麻烦事!

网友:
噢,原来是兼容性的问题啊。
楼主真是一波折啊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试试

网友:
兼容性不好。学习了

网友:
Dell的笔记本都有自动诊断,开机D+开关,40分钟左右测试完,如果不关机,报错说明硬件没问题

D+Power键是测试屏幕 Fn+Power才是跑测试

网友:
Dell的笔记本都有自动诊断,开机D+开关,40分钟左右测试完,如果不关机,没有报错说明硬件没问题

网友A:
可能是硬盘模式引起的。

网友B:
楼主收费几多?

网友:
见过这种问题,装xp的系统时候不能再释放界面加载驱动,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换成安装版xp

网友:
Ghost的系统本身驱动就是公版驱动,用于品牌机会出现兼容性问题,况且正常安装操作系统也是使用光盘一步步的安装。有时即便Ghost的系统安装成功后也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情况 比如音频 网卡等。

网友:
应该是 还是安装第二步的时候 ghost系统里面的驱动不对 引起的

网友:
有些时候,系统一次装不进去。用纯盘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收费几多?

呵呵,不多,才100R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硬盘模式引起的。

哥啊,bios里头没得改哇!

网友(2020-08-16):
楼主原来这是驱动问题引起的啊

网友:
这个机器  感觉工时效应不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