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板ASUS G41 DDR2 SLP_4# SLP_3#触发无动作出PSON#?

楼主(2013-07-21):
主板:华硕P5KPL-AM SE REV:2.00G
I/O: W83627DHG-A
故障:触发无动作
以前在外地上班天天修本,现在回家自己开店天天修板,很是郁闷啊~
1.查I/O的68脚高低高正常,67脚出高低高正常,查SLP_4#、SLP_3#(73脚)持续3.3V高电平。
2.重点放在南桥这边,5VSB、3VSB、晶振的波行KHZ、RTCRST、PWRBTN#、RSMRST#正常,
3.SLP_4#、SLP_3#按开关无变化,南桥工作条件满足然后开始换南桥(误区)后还是一样,
   有点怀疑I/O问题将73脚SLP_3#信号与某线路短路导致持续为高而无动作,造成I/O收到
   不信号跳变不能进行下 一步工作不出电压(理想状态下)
4.准备换I/O,找到W83627DHG准备代换,想了下有点不对,按照第3步的思考干脆直接把
   73脚人为挑起再次看SLP_3#有无变化,结果还是一样持续高电位(I/O焊盘点)。
5.想了一下这里是否应该要出PSON#了,但是又想南桥不出信号I/O又怎么继续下一步工作(思
  维有点乱了),结果还是通电查PSON#有无变化,结果无意发现阻值偏大断线了呵呵,飞好线跑码
  D2-66(可能是bb)掉电,上不上内存一样,此时知道问题可能已经修复了,这时I/O的73脚还
  没有连上;前面这里修得有点乱,所以想看下不连上是什么样子?在73脚没连上时查SLP_3#
  还是持续高电位没变化(查得I/O的焊盘,不是引脚)以为表问题,换上示波还是一样3V非常稳定。
6.最后连上I/O的73脚后正常跑码点亮。
结论:PSON#断线是导致ATX属触发无动作不出电压,属正常故障;
          但是SLP_4#、SLP_3#有点奇怪: a.通电3.3V,触发后持续3.3v无变化而I/O出PSON#主板开始
                                                              正常工作。
                                                           b.点亮后关机SLP_4#、SLP_3#被拉低,此时主板还待机状态
                                                              SLP_4#、SLP_3#为持续低电位,再次触发为3V高电位主板
                                                              正常工作。
                                                           c.再次拔掉ATX电源,等几秒钟(3.3VSB灯不亮)再通电恢复
                                                              到a上面的状态。
只有点位图图纸附件最下面:
正常点亮

SLP_3#信号测试点

点位图纸打开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