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865PE-A V2.0挑显卡维修实例

楼主(2013-07-21):
ECS 865PE-A V2.0挑显卡维修实例
主板型号:ECS 865PE-A V2.0
故障现象:插8X显卡档C1,
故障分析:拨掉显卡或用4X正常跑完代码亮机,这明显是挑显卡
1、量显卡工作所需的电压时钟及复位都正常。
2、目测外观试更换AGP插槽故障依旧。
3、于是想到了显卡的选择信号,此板的选择信号在A3脚,量A3脚GC DET_L相对应的电路发现问题
GC DET_L这个信号的状态取决于用什么显卡,
当用2/4X的显卡时GC DET_L 为高电平,对应的G_PERR_R_L和GC DTREF为高电平
当用8X显卡时GC DET_L 为低电平,对应的G_PERR_R_L和GC DTREF为低电平。
实测插8X显卡时G_PERR_R_L和GC DTREF为高电平。这明显是不正常的。这就有2种可能
1、Q23、Q24(实际上是2个三极管)坏了不能正常导通
2、R92上拉不良,导致Q23、Q24不能工作
逐一排查后发现到R92这个电阻变成无穷大导致12V过不去,更换电阻后不再挑显卡正常亮机。
就此搁笔,睡了

网友A:
我就是很想知道,楼主是如何了解到 ET_L 的信号状态的?

2/4X 和 8X显卡的信号状态是实机测得的?还是单从电路图就能够了解到的?谢谢!

网友:
你是从图里看出来的吗?还是....................

网友:
  楼主果然不是一本人。

网友:
楼主对主板线路好了解

网友:
学习了,哪里找的图纸

网友:
邓哥,865还修,太屈才了、

网友(2015-02-04):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很想知道,楼主是如何了解到 ET_L 的信号状态的?

2/4X 和 8X显卡的信号状态是实机测得的?还是 ...

根据电路中所应用的Q23,Q24,Q25三极管控制级导通性质来了解的,当主板插上8x系列显卡时候,这个显卡应该是通过Q25 C级电压经过R92电阻上拉得到或ATX电源黄色线提供的12V进行供电工作的,R92这个电阻变成无穷大也会影响本身的限流保护和信号电压上拉作用。

网友:
怎么会有功夫研究 865主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