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喇叭没声音耳机有声音

楼主(2013-07-21):
接一台联想G460笔记本,喇叭没声音耳机有声音,这款没有功放是由声卡直接输出到喇叭,喇叭好的代换过一样没声音,声卡芯片换过,耳机接口应该是好的没有拉低SENSE_A,板号LA5751P,请高手指教。谢谢!

联想G460 LA5751PR03_1029A.pdf

网友:
查看喇叭信号 发出端到喇叭端有没有断线

网友A:
耳机口坏了

耳机可以用怎么是耳机口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耳机口坏了

耳机接口是好的没有拉低SENSE_A

网友:
换个耳机插口,,,

网友B:
耳机接口有声音就能说明耳机接口是好的???

换个耳机接口再说吧,兄弟!

网友:
37脚38脚到IO的 据说是管功放开启的 换个IO应该能好 就是现在假芯片太坑了 我手上的G460直接给客户说将就插音响用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以试下,同情一下修过这种故障的兄弟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耳机接口有声音就能说明耳机接口是好的???

换个耳机接口再说吧,兄弟!

同意楼主换个耳机接口会有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点评):
不接耳麦口或者拔掉应该有声音啊,可是拔掉了JP8的连线(即与耳麦的连线),依然没声音

网友:
把耳机口下了,然后就是麦口,修过一个和你故障一样的,去了耳机和麦口才好,最后是两个都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点评):
拔掉了JP8的连线(即与耳麦的连线),依然没声音

网友:
能试过的都试过了不行还是考虑小音箱吧

网友(点评):
有这种想法,担心客户不能接受

网友:
把R346拆了看看喇叭有没有声音,如拆了有声音查看接口排线或耳机接口

网友:
现在换新的芯片不一定是好的,或者没焊好。建议拆料板上的试试。

网友(点评):
就是拆的料板上的,效果一样

网友:
刷刷BIOS看看的,还有就是放歌的时候喇叭的电压有没有2.5V左右

网友(点评):
就是没有喇叭的电压输出啊,急

网友:
难道是南桥,因为南桥管理声卡芯片

网友(点评):
南桥到声卡有3.3V,声卡应该好的,耳机有声音

网友:
如果换过耳机口,那就换声卡吧

网友(点评):
声卡换过了兄弟

网友:
同等大神回复  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装个原装的声卡驱动试试,我之前碰到过

网友:
这个修到过,重装官网驱动解决。。。

网友(点评):
换过官网驱动,系统换了几个不能解决

网友:
声卡和功放合一的芯片容易坏的,换个吧,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声卡换过现象一样的

网友:
这个功放和声卡在一起的,一定要下官方驱动的,不行先重做系统,HP的新款机器就有这个问题,外接有声,里面没有

网友(点评):
先换的系统,XP win7都换过官方驱动也更新过,难道EC有问题

网友:
好了,直接翘高EC的83脚,断开声卡37脚的0欧电阻,现在有声音了,是EC拉低了EC_MUTE#和EAPD,感谢各位的回答,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太激动了,是断开的声卡38脚的0欧电阻,即断开EAPD信号,现在很完美,喇叭耳机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看看,看看

网友(点评):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带功放的声卡芯片,内置喇叭无声大部分就是声卡的问题,换一个不行,再换一个,新的芯片,也不一定保证就是没问题的.

网友:
解决就好!群里看见你的链接,是高广忠吗怎么没有入学员组?

网友:
声卡少5v电压了吧?

网友(点评):
被拉成静音了

网友:
买个音响吧。。小电路不好整,容易牵扯到桥,恶心了

网友(点评):
已经好了

网友:
楼主的声音虽然出来了,但电脑的静音功能也失去了!EAPD是低电平静音的,

网友(点评):
是的,静音用得少,比没喇叭声音客户还是愿意有声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