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M不触发,是否RE144AV不良?

楼主(2013-07-21):
一台联想旭日420M的笔记本,待机电压3.3V和5V都有,待机电流0.03A,按开机键无反应。
以下为EC(RE144AV)图,测其VCC(3.3V)正常,测32.768khz晶振两端有波形。

测EC的117脚(EC_PWRBTN#)在按开机键时电平有变化。

但按开机键时EC的107脚(SB_PWRBTN#)始终为高电平(3.3V)。

现在是否可以判定为EC(RE144AV)不良?另外,论坛里有说,该EC芯片是带程序的,是否意味着不能购一新的EC芯片直接更换?若不能直接更换,应如何对新芯片刷程序?
请高手们指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3-7-22 22:41):
试着加焊下EC,接通电源后电流居然上了。断电接内存再接通电源,屏居然亮了!
断电,接上CMOS电池,接上开关板再接通电源,待机电流0.03A,按开机键无效,回到初始故障。再拨出CMOS电池,接通电源会自动开机并亮机。

网友A:
刷不了。只能买料板。

网友:
去废板那里拆一个来换

网友B:
程序是刷不了的 要吗在料板上拆   估计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刷不了的 要吗在料板上拆   估计没什么好办法

请问:是不是二手的RE144AV都可通用?如果不是同一机型的料板上的RE144AV能用在旭日420M的主板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不了。只能买料板。

同意楼主观点!

网友:
试着加焊下EC,接通电源后电流居然上了。断电接内存再接通电源,屏居然亮了!
断电,接上CMOS电池(之前加焊时拨出),接上开关板再接通电源,待机电流0.03A,按开机键无效,回到初始故障。
再拨出CMOS电池,接通电源后又能自动开机并亮屏,但此时不论是长按开机键还是短按开机键都不能关机(开机键正常)。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拨出CMOS电池与接通CMOS电池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在拨出CMOS电池后不能关机(只能拨电源了)?是否说明现在的故障不在EC(RE144AV)上了?真正的故障原因可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