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触发不开机 触摸晶振能开机触摸几次后能跑码到e0

楼主(2013-07-21):
求助主板触发不开机 触摸晶振32.768能开机触摸几次后能跑码到e0更换晶振谐振电容电阻还是不开机要触摸晶振主板是945的这个还能是什么毛病导致更换晶振不成功呢 我烙铁只开了230度不应该烫坏啊求高人求解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用表笔刮晶振一脚 或者旁边的电容就会触发,于是我量了到阵脚的线路 发现没断,后来就没捣鼓了,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换晶振了和谐振电容(谐振电容不能任意更换);
检测RTC电路条件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干桥吧!

网友: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不行的话,可能桥有问题了。。

网友:
重植SB     更换SB

网友:
用酒精洗一下南桥 现后用风筒吹干。如果这样还不行,哪就要加悍桥。加悍桥还不好就要重做南桥

网友A:
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没有解决就加焊桥  或者更换桥

网友(点评):
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没有解决就加焊桥 或者更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没有解决就加焊桥  或者更换桥

他说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完了

网友:
解决了吗?桥的问题

网友:
果断修理桥啊。

网友:
是桥挂了貌似焊好后不跑码了。。估计被我吹暴了

网友:
更换SB包你解决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不可以乱换的··要换就在别的板子一起换过来··再不行就干桥吧

网友:
检查针周边的元件有没有发霉的,掉件的。开路的。我以前遇到过 有一个接地的电容开路了,导致放一个晚上后 开又可以 但不得时 触一下针又可以了,但不跑码 后来换了那个电容就好了 不是谐振电容

网友:
我有好多这样的主板,都南桥完了,直接扔

网友:
呵呵,只要是这种摸晶振可以开机的,果断更好南桥,就是又些更换晶振好的也用不长

网友:
上机器 加焊一下试试吧,不行就直接拆了 重植

网友:
;楼主 ,你被板子骗了,并不是你摸晶振就开机,很大可能是南桥虚焊了,你摸晶振的时候让虚焊点连接了一下,加焊南桥吧

网友:
电容 晶振 干SB

网友:
想都别想,直接换南桥

网友:
加焊南桥也不是那么难的。

网友:
桥上面出现鼓泡现象了? 你把桥拆下来是不是焊盘脱落了  ,没脱就做一个新的。

网友:
已经ok换桥后不跑码但时钟复位等等全ok,最后想到232发热比较严重哦被我拆掉,看到了论坛有人拆掉精英主板网卡不跑码的,我抱着试一下的态度重新焊了个232芯片上去结果还真跑码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