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的。。。E420,,你敢不敢在多几个毛病

楼主(2013-07-21):
E420喜欢坏待机芯片大家都晓得了、、、、可是怎么风扇还喜欢报错喃
接一个E420报错fan erro
换风扇还是一样的。。。检测5个脚。。。正常的机器待机fan-id是有1.0V左右电压。。开机后主供电压一直有5V。。。控制角在开机几秒后电压有个慢慢的升降过程。。问题机器的是风扇fan-id风扇查在主板上对地。。。拔掉测得风扇这边对地了。。。检测脚开机后都要亮机了才突然来个3V然后风扇一直转再然后就是报错啦,,,,克制这个风扇我上到好机器上面。尽管fan-id对地但是还是可以正常使用。。。。不晓得整啥子了都。。PS  这个鬼机器多开几次有时候也不会报错。。。。。问过售后。。。售后只晓得是通病都换版了也不晓得哪儿问题。。。求大师些给条路呗

网友:
你这个我修到过,IO旁边有一个排阻问题,你查风扇的信号就能找到  ,2个电阻一排的

网友:
我感觉是风扇的电路来源路上的保险是不是烧了?

网友A:
将BIOS中的风扇报警关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BIOS中的风扇报警关了就OK了!!!

哪一个可以关风扇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能说具体一点不??、、

是不是这个??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你看看网卡那块,估计是有问题了Q3103吧,好像是,拔了试试

网友:
一般是温控电路信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个??

具体不记得是不是这个 反正在IO芯片的上方,你跟着这2个信号能找到。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学习一下

网友:
什么答案都有呵呵  学习学习

网友:
没修到这个问题过,BIOS好象我看过,应该没有关风扇报错的。。也有可能我没看到?

网友:
老大 有没有解决问题呀

网友(2013-08-27):
我的 断电 有事还不能启动  怎么回事哦

网友:
我修过是保险坏了的。

网友C: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70944何不说是那个保险坏了

网友:
这个鬼机器。。。。又来了。。去了r8205也是一样的。。。求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