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BA-210 无北桥供电,不跑码

楼主(2013-07-21):
有cpu供电,内存供电正常,内存供电为F72815SG,下来有RT9173D,北桥那F72815SG,第3脚电压为0v,第7脚电压为0.9v,输出脚电压为0v,第3脚连着一个小三极管,其中两个脚0v,一个5v,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A:
更换此电源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此电源芯片

是RT9173D问题还是F72815SG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RT9173D问题还是F72815SG问题?

更换北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做个桥式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 F72815SG问题比较大吧 这个芯片电压要有电压 输出的话 必须3 脚 要有电压输出才行 因为这个引脚 ...

嗯,不过这ic 3脚无基准电压,供电vcc 12v有,它3脚之前连得是2个小三极管,再之前是RT9173D

网友:
先查 cpu 供电电源ic  pg是否正常  pg到南桥线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