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比魔方U16GT 不充电……

楼主(2013-07-21):
                  不充电……。换了充电接口后……能充啦~~但是平板系统里只显示充电图标 (一个电池中间一个闪电的图标)……不能正确显示电量。 关机再开机,可以看到电量上去了。但是充一晚上都充不到70%
                    各位有经验的朋友看看,是不是电池该换了?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记录值与标称值不符,实际上已经充满了吧。。

网友:
这个机器有这个BUG,还是什么情况??
android 4.03~~
固件版本 (U16_WM8988_GT801_RTL8188_AT28_GC0308_OTG@120518)_(MC_CN@120518)_V403.13_TL12

版本号V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