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狐945gcm2-l不跑码

楼主(2013-07-21):
银狐945gcm2-l不跑码复位灯长亮CPU供电无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12V 线路  测试内存供电  桥供电  和CPU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上说的是我想说的

网友:
测试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和CPU供电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做一个总结:你按inter上电时序来修就可以了,内存--桥--总线--cpu

网友:
不跑吗 就要查cpu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查完了 不行的话刷个bios式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