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 电流0.67 不跑码求解

楼主(2013-07-21):
手上一台HP dv3 版号LA-4735P 开机后电流0.67 不跑码 3V5V 都有!主板各供电也是蛮正常的!刷过bios故障现象还是一样。不知哪位大侠修过类似的本本,给点经验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个HP dv3 版号LA-4743P 开机后电流0.67 ,ATI显卡的,期待中...........

网友:
想知道结果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些 我上次修一台DELL也是和你一样的情况 加焊显卡OK了

网友:
你不测试下信号?如CPU复位 LAD等可以缩小你的故障部位。

网友:
看看跑码吗 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