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伏电瓶充电器中,13007能否用5027代换

楼主(2013-07-21):
1、故障现象,先是烧保险,换上保险后炸了整流桥,换了整流桥,炸了13007,换了两个5027,没反应,发现有一个5027的基极保护电阻2R2烧断了,换了2R2后,两个5027一起炸,然后发现有一只c945性能不良,换了一对c945后,电源灯亮起,输出电压正常,并且可调电阻可以调输出电压、电流。
2、在电压调到22v以下时不知哪个元件发出很小的滋滋声,调高则没有,
3、打算测试一下带载能力,在输出侧接了30欧的电阻,并串接了电流表,预计电流不会超1安培,通电后立马双管齐炸,两个2R2齐炸,而且样子很惨烈,电源侧用的1A保险没事。
4、图中2SC4242在我的实际电路里为13007;4242基极的2E2即是2R2欧电阻
5、我的实际电路输出是单输出24伏,带电压调节电阻、电流调节电阻
6、另外问一下,整流桥后面有个1u250v的电容,它起什么作用,为什么用1微法,这样不是限流70mA吗,不理解。

网友:
2R2边上的电解1/50V的(两只)换新的吧。IC的12脚上的滤波电解22/16vd的也一起换新的吧。再有,次级的滤波电解也检查一下其性能。

网友:
1uF/50V换4.7uF/50V;22uF/16V换47uF/50V的比较好。

网友:
多谢,我试试;现在不理解为什么空载没问题,只带上1安的电流就炸了

网友:
带电流就炸说明对管驱动有问题,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2013-09-17):
E5027跟13007不知道能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