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求解---Quick990AD

楼主(2013-07-21):
    新手,打算搞个热风枪,之前从朋友那里用过华光850柔和旋转风和安泰信850b,不用说当然是安泰信的气泵更强一点,但是仅是一点,感觉也没有太明显的优势,发现吹东西还不是很效率,温度、风力也要开得比较高,作为新手一直担心会把板吹鼓(曾经就出现过,还好是练手的废板,不过以后要是吹鼓客户板就惨了),所以瞄上了Quick的990AD。
    据说,Quick的产品和安泰信的不是同一个档次,不知道是真是假,然后又据说,990系列算比较高档次的,990和990D我是买不起了,990A没数显,所以990AD就成了首选,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比起安泰信850b有没有明显优势,求用过的大神指导一下。
    另外,热风枪单吹BGA行么(Quick990AD这款呢)?之前用过土炮吹,貌似不就上下热风枪罢了,依然会有吹坏桥的可能出现,怎么预防吹坏桥呢?如果可以用单热风枪吹桥是该从下吹还是从上吹呢(温度、风力大小)?求大神指导。

网友:
怎么没有人给我回复啊,大神们去哪里了!

网友:
呵呵 你就买个857d那 我用着不错

网友:
顶,楼上的说的不错

网友A:
真好笑了  AT850b 才卖两百多  990AD  450元左右  价格都不一样 有可比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好笑了  AT850b 才卖两百多  990AD  450元左右  价格都不一样 有可比性么?

不好笑,我就是问问990AD和850b的差距值不值这两百块的差价。。。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首先,“据说,Quick的产品和安泰信的不是同一个档次,不知道是真是假”,quick和AT的工具我都用过多年,如果是相同价位的,没什么差别。990系列风枪我以前的公司就有(具体型号忘了,不带数显的),质量不错,用了几年发热芯也没坏,我们公司花900多买的。如果一定要说差别,我觉得Quick在工具研发方面更擅长,有一定创新能力。
其次,“ 另外,热风枪单吹BGA行么(Quick990AD这款呢)?之前用过土炮吹,貌似不就上下热风枪罢了,依然会有吹坏桥的可能出现,怎么预防吹坏桥呢?如果可以用单热风枪吹桥是该从下吹还是从上吹呢(温度、风力大小)?”,我觉得你还是买迅维的BGA返修工作站吧,热风枪做BGA需要非常高超的技巧,几年前大家就不再这么做了,你力所能及吗?请仔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