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S不触发

楼主(2013-07-21):
接顾客一台华硕Z99S的笔记本,板号是A8E/A8S/F8S,故障现象是插上电源自动上电,电流到0.3A就马上掉电到0.05A,然后不能触发!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请指教!

网友:
肯定是12V那个电源没出来 待机电压

网友:
貌似有电压没出来的样子,只能说到这啦

网友(2014-06-13):
CPU电都没出来。是不是有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