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山寨本,请师兄们指点下小弟

楼主(2013-07-21):
  苹果山寨本子,开关地方进水了,拆开清理了下,检测了下开关上没电压,找不到图纸,论坛上有个相似的
下载了下来,貌似有点看不懂,麻烦师兄们分析下这个开关电路,能不能改线路或者飞线什么的。

网友:
都没人回答啊?问题给搞定了,我直接把开关接到场管的D和S级了。

网友:
呵呵,自己试试啊!很多方法是自己搞定的!

网友A:
这样很危险的。。。。

网友:
这你都不懂,不是吧?主要是pwrsw#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信号,pwrsw#不按开关时为高电平,按开关,mos管g级为高电平,导通,pwrsw#变为低电平,松开。有变为高电平,产生一个高低高跳变信号

网友B:
主要是板子进水了,好多东西都腐蚀了,没图纸,这个只是个参考,ISENSE的那个是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板子进水了,好多东西都腐蚀了,没图纸,这个只是个参考,ISENSE的那个是做什么的?

恩,电流检测

网友:
不是不回你啊,我现在看到这个帖子你却把问题解决了。
兄弟你是好像的加油。!

网友C:
这样子不太安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很危险的。。。。

测试了好半天,没什么危险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不太安全吧

大胆的实验着改了下,想想无非就是把PWRBTN拉低,达到目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