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那里的螺丝严重滑牙了,怎么办

楼主(2013-07-21):
被别人弄的,到我手里已经圆的不能再圆了,底下铜柱也断了,怎么办?

网友:
钻头钻开就可以了

网友:
用电钻就能钻开了

网友:
哪来的电钻,手头只有螺丝刀和尖嘴钳

网友:
取出来了,有螺丝刀就够了!

网友:
烙铁加热。不行就只能找电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