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830TG

楼主(2013-07-21):
ACER3830TG声卡不认   独立的声卡板 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系统也做过了排除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有新情况及时更新一下,让我们也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里面关了

网友:
没有 没有图纸 换了显卡板问题一样  声卡芯片是 CX20548

网友:
查下声卡边上的电容

网友:
再次安装驱动好了 开始的时候也是安装的这个 报没有硬件 害的我白发个声卡板

网友:
又被坑了一个

网友:
晕你呀,首先应该考虑软件层面的问题嘛,解决就好!

网友:
此话怎么讲  没有图纸啊  几十米得利润啊

网友:
开始没有考虑重装系统试吗?

网友:
来的时候已经被重新安装的系统了  而且我也用驱动精灵 和官方的驱动安装了  报找不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