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跑OO复位灯有节奏的闪着。。。

楼主(2013-07-21):
查不出哪的问题,悲剧啊

网友A:
你这是主板没有复位,查供电,时钟

网友:
应该是有供电出来了,又下去了,然后再出来,再下去,导致复位灯闪

网友:
多为CMOS放电,擦拭CPU触点,或按压北桥!别急,慢慢来,不行就换板。因为谁也要你没一定要修好!

网友B:
你是查不出问题,因为你都没把基本的情况如实说明,只知道你说了复位灯一闪一闪再也不知道到CPU的VCC有还是没有,内存的电压出来没,南北桥还是I/O正常否,CPU座测试过没有,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你做过了没有

网友C:
估计是CPU旁边的三极管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CPU旁边的三极管不良

全板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主板没有复位,查供电,时钟

复位时钟都有供电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查不出问题,因为你都没把基本的情况如实说明,只知道你说了复位灯一闪一闪再也不知道到CPU的VCC有还是 ...

我加焊过北桥,换过I/O,换过CPU供电管理芯片,拆过网卡,故障还是没解决,全板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但主板还是一点亮就00,复位灯过1.2秒就闪一次

网友:
大哥,恭喜你,这板可以扔了,复位过一两秒一闪我没搞好过,换桥也没好,你感觉你会运气那么好就搞好了,就是月饼大神碰到这种也得费费心也不一定能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