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后屏挂了?

楼主(2013-07-21):
长城22液晶一台,故障现象为亮2秒黑屏.显示的时候画面正常,经测试下面那根灯管挂了,花了半个小时换了一根灯管.屏亮了.灯管起作用了,不黑屏了,但白屏了.屏供电5V正常,屏上F1保险两端均为4.9V
本人换了很多次灯管,从没白屏过,唉,拆开再仔细看,发现左下角有一小处破损,我的天呐,我可是很小心很小心的放的啊,这是咋个弄的?请问各位高手,这屏还有得救吗?

网友(点评):
屏没放到位置就压铁壳了。

网友:
应该是被压到了..这个角破了.基本上也就废了..

网友:
废了,跟客户说换屏要么说驱动板和屏都坏了,修不得、

网友:
取屏或者装屏的时候弄坏了,却记慢慢弄,不能图快。

网友:
我看见里面的线断了。。

网友A:
我现在也碰到跟你一样的情况。不过你先查下屏供电12V。我的就是屏供电芯片出问题了。现在正等着芯片

网友(点评):
眼瞅屏都碎了。

网友:
哥  我非常同情你 我修显示器都搞坏不少屏了

网友:
用放大镜仔细看看坏角的线路,注意不要扩大故障,断线如果能接上就用玻璃胶保护好,祝你好运

网友:
这屏幕模块多坏了,没用了吧

网友:
换个灯管怎么可能把供电搞坏了?屏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此题无解了

网友B:
o(︶︿︶)o 唉,兄弟我不是想挖苦你啊。大家说的没错;
没救了,想办法应付和忽悠客服吧。
如果实在没办法就只能赔了。

网友:
悲剧了。。。可能是本身的那里就已经有裂痕了,一折腾就挂了

网友:
这个屏完蛋了。。。换灯管要小心再小心。。。

网友:
很多都是教训换来的维修经验,下次注意点咯

网友:
前几天换联想19寸屏灯管,也是不小心把屏压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o 唉,兄弟我不是想挖苦你啊。大家说的没错;
没救了,想办法应付和忽悠客服吧。
如果实在没办法 ...

确实没得救了?我想也是,硬伤啊

网友:
兄弟为啥不掏灯管弄呢 费电把屏全弄下来换?  我感觉掏灯管换着安全多了还不漏光   危险系数还低 我以前也吃过不少这个亏现在我都掏灯管换

网友:
拆屏要小心,按屏需谨慎,吃一堑涨一智。以后会更好。

网友:
学习中。。。以后小心

网友:
如果上下都是双灯管的话,坏一条的话我直接改高压,换双灯管的高压条,换灯管风险太大。

网友:
这明显是硬伤,这种问题我们的技术是无法修复的

网友:
唉,换了差不多几十根灯管了,这还是头一回成这样子的,以后我得注意点了,为啥掏灯管也不好掏呢,我先前就是准备掏灯管的

网友:
恭喜你啊,大哥,屏坏了,看怎么样忽悠客户吧,换灯管小心无大错,不然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我们这边换灯管把风险跟客户说明白 坏了客户承担

网友:
换灯管一定要报高点价格,风险大,假如屏烂了,想办法“脱身”。。。。

网友:
兄弟!有许多屏里面有卡掏不出来的,当然,相当一部份能硬拉出来。

网友:
你这相当于花钱买教训,,,下次就一定小心了,,

网友:
换屏 一不小心就挂了  上次也是把客户的屏搞坏了  把自己的二手显示器陪给他了

网友:
这个屏算是作废啦。跟客户说吧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看你嘴上功夫了,不赔就行!

网友:
多看看多看看多看看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高压的话一定 要拆除 原高压板上的高压保护吸收元器件吧 然后根据 高压板引脚 定义改高压就行了吗

一般改高压去掉供电线就可以了,妥当的话一起拆线路包跟供电管。换普通通用双灯高压条,不要四灯的。有些人去保护直接用原来的高压板,我怕冒烟或着火,还是改下放心点。

网友:
換燈管時要小心

网友:
兄弟我很同情你   节哀顺变吧   陪人家吧

网友:
我一般换灯管都和客户说换灯管有风险,屏很薄,容易碎,如果换的时候不小心烂了,我不负责,如果客户不想单风险,就旧的顶100块给换个新的

这方法也不错的

网友:
液晶屏完蛋啦,这个就没办法啦

网友:
我目前換燈管還沒有試過這樣的。要小心。應該沒有救了。

网友:
报废,以后小心为妙

网友:
换灯管是件闹心的事 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 !下回注意再接再厉

网友:
教训大家都要注意了

网友:
告诉你个好消息,这两天我也这样弄挂了一个。

网友:
屏  就那液晶  马虎不行啊     一直不好就有可能破       一定要养成习惯 慢点来  放好 对好再上铁框

网友:
第一次学换灯管用自己的液晶实验,换完后发现右下角有三厘米左右的黑圈,屏丢到仓库了。

第二次17寸液晶开机屏幕发红,一会后黑屏不亮了,故障为灯管老化,经检查三根灯管发红,一根不红,又拆试换,搞完后发现屏排线脱焊几根,宣布报废,给客户说修不好,客户说处理给我30元。

第三次给别人换通用驱动板因屏供电5V接为12V了,开机闪了两下,马上拔掉电源,再把屏供电改为正常5V后开机白屏,检测屏电路板坏了,用自己二手屏替换搞好,现等芯片换,看看屏能否有希望。

经过两次换灯管和一次不检查仔细的教训,明白了灯管问题不能再换了,要不就是能发出白光的就用一根两根把,做起来也还挺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碰到跟你一样的情况。不过你先查下屏供电12V。我的就是屏供电芯片出问题了。现在正等着芯片

屏都碎了还测什么电压啊

网友:
修显示器多了哪有不出现失手的啊,主要事先说好出现问题不管不要总把问题留给自己。

网友:
直接报废 ,当交学费了

网友:
以前换灯管的时候 把内屏弄坏了
直接不出logo了

网友:
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脚?

网友:
这很正常,接下来就看你怎么忽悠了
忽悠的好,你不会赔钱,不好你就要赔钱除去

网友:
你这肯定是用强  我从来没有换碎过  有一次换过 中间出现两根亮线

网友:
这屏肯定坏了,而且是不可修复的,换屏吧,提醒一下,下次换灯管一定要小心,先看看是不是配件装到位了

网友:
这个修不了了吧,直接告诉客户修不好了,换新的。

网友:
换灯管确实麻烦,风险太高,比修别的东西要收贵点

网友:
只能说悲剧了 , 换灯管拆屏很麻烦。 我现在都不拆屏了 。直接尖旁边的铁皮。

网友:
学习了,以后得好好拆,得小心呀,坏了就出钱了

网友:
屏碎了,心也碎了楼主,下次要再小心小心才行呀

网友:
这个听起来似乎很好啊,怎么做到的呢,不拆屏,灯管从旁边拉出来吗?里面有那个圈圈套着的哦,等一下捅进去也相当困难呀,我试了几次,全部失败了,灯管断了。

网友:
兄弟,没救了,我也遇到过,换灯管还是十分小心

网友:
小心点哦,有次我喝了点酒换灯管,连断3根。后来只有等酒气散了才换好

网友:
做维修 要细心  要小心

网友:
报废了,老实交待吧。我刚换灯管那会也赔了几百块

网友:
这点破损还没伤到屏,估计是插屏线插反了,烧坏了屏电路,导致白屏。这么多人都不仔细看。

网友:
ai悲催啊/前一次俺也是换个灯管把屏搞挂了?还倒赔大洋,要10万个小心啊

网友:
楼主换灯管 还吧屏幕拆开啊,  我从来不拆的,直接将灯管那维修用钳子剪开,将灯管抽出,在从添加一个灯管线,无一失手

网友:
那个没救了的!!!玻璃里面的线都断了

网友:
坏了就坏了。吸取教训。。。

网友:
必须废了 一定废了

网友:
跟客户说屏本身也坏了修不了     别赔钱啊

网友:
没得救了    以后得小心啊

网友:
报废了,陪吧,做维修就得小心,特别是屏幕方面

网友:
楼主心浮气躁,换屏要心平气净才行啊。

网友:
经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当教训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
直接给客户说你的屏有问题,换一张

网友:
屏 废了 换坏掉了

网友:
我换灯管也不行,笔记本到还好些,台式的比较难弄,已经弄坏了两个屏,现在都有点不敢换了。

网友:
方法就是多练习。。

网友:
常见了,我也弄坏好几块,只能想办法忽悠客户了

网友:
细心点,慢慢的就没事

网友:
我有个长城的,去了一点小角 ,装上没有问题

网友:
换灯管总是很小心,有点提心吊胆的。。。

网友:
换灯管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一定要小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