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Z475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楼主(2013-07-21):
测试22DCIN供电19V正常 ,测试2脚acin供电正常3.6V,测试21脚VDDP供电正常5V,测试26脚VCC供电正常5V。
但是就不出ACOK信号,以为是PQ3坏了·换了个·还一样,这板子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短线了·按下充电芯片附近的东西,ACOK出来了,断开适配器在开··还是不出ACOK··88731加焊··无用,加焊周围电阻管子·无效·
无赖请高手帮我分析下···

网友:
那你直接飞个3。3V过去看看行不

网友:
这机子电池能开机···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把图纸传我份,这个芯片型号看不到。
如果ACIN不是由外部上拉的话你把线路13脚线路切掉试试。
你把图纸发到我的邮箱,你上传上来我下载还要我的积分。
邮箱地址:tanxiaokang@foxmail.com

网友A:
看起来很nb的样子。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断开适配器那必须没有AC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清楚  ACOK这个信号插上适配器应该是高电平状态吧 使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能到充电芯片D CIN引脚这边吗

找到问题了·就是充电芯片问题··可能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nb的样子。

找到问题了··就充电芯片出问题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到问题了··就充电芯片出问题导致的······

换充电芯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充电芯片好了?

换了芯片还是一样···今天才发现··有事能出ACOK 有时候不能出··没有办法·我直接将PQ3 3脚拉到地··就正常开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清楚  ACOK这个信号插上适配器应该是高电平状态吧 使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能到充电芯片D CIN引脚这边吗

换了芯片还是一样···今天才发现··有事能出ACOK 有时候不能出··没有办法·我直接将PQ3 3脚拉到地··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芯片还是一样···今天才发现··有事能出ACOK 有时候不能出··没有办法·我直接将PQ3 3脚拉到地· ...

PQ4换掉也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好了,
21脚飞线到2脚解决

网友(2014-06-30):
看起来很nb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