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威纶触摸屏TK6070ih隔段时间报系统错误,有时又是正常的

楼主(2013-07-21):
威纶触摸屏TK6070ih隔段时间报系统错误,有时又是正常的,搭配欧姆龙的PLC,CM1H,和欧姆龙的伺服,不正常的时候PLC的INH亮红灯,触摸屏的程序.mtp反编译要密码,这个密码不知道有高手能解不?

网友:
上传不了图片,?才600K

网友:
要用EB8000的V4.43以上的版本才可以的,目前最新的4.50版本,只有新的版本才有TK可以选择的!EB500是MT500系列的产品用的!
深圳精展达高工0755-33181913,13480903564一级代理威纶触摸屏weinview触摸屏以及非标设备程序编程开发,质量保证,价格优惠,买威纶,精展达!
TK6070iH现在800一个,编辑软件EB8000 V450版本!买触摸屏送通讯线!

-----------------------------------------------------------------------------------------------------------------------转自百度知道

网友:
上载的文件发上来看看能不能解。先试试是不是初始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