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开机画面

楼主(2013-07-21):
一台DELL的主机,换了电源,换了内存,换了硬盘,可以装系统,可以进安全摸式,但正常启动系统 时就当在那进度条那里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BIOS 南桥都有原因,把外设一个一个拿掉试下

网友:
是笔记本还是台式的啊!把U也换下

网友:
最后换了一个古老的系统已经OK了!!

网友:
能正常进入PE么。。  不行就为 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A:
老机子换老系统呵呵,有的系统确实有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B:
把自检关闭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自检关闭了没

怎么关闭自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子换老系统呵呵,有的系统确实有意想不到的问题

学到经验了,有的的确是...

网友:
用安装版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