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死机 求思路

楼主(2013-07-21):
求思路,宏基4741G   不定时死机,刚开始死机次数还很少  后来到刚开机就死,有时候玩20来分钟才死。从简入难  先刷的BIOS  ,结果一样,于是EC的bios  结果一样。
  于是怀疑南桥   ,HM55的桥。费解,直接摘下来重置一遍,结果一样。。。后来量  死机的时候cpu供电1.03   不死机的时候cpu供电  1.2   于是换62882C    结果。。。唉。。。
    于是来论坛瞅瞅  说啥的都有。   CPU后面的大电容全换了。  结果一样。   cpu也换了,内存也换了。。。。。

       唉。。。晶振,,,换了。。     显卡  也加焊了   涛声依旧。。。。。

    求思路。。。。。
      补充一下  如果开机电流1.2左右 然后1.3  1,5  就能亮   开机直接到1.6  1.8   就不亮机。

网友A:
哎!换版吧。估计九死一生了

网友B:
重点看一下CPU供电电路!!CPU后面的大电容可能有微漏电!!!VID线的电阻要跟换或加焊一下....

网友C:
以前也遇到过,纠结了很久,最后换了一块散热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遇到过,纠结了很久,最后换了一块散热片好了

和散热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看一下CPU供电电路!!CPU后面的大电容可能有微漏电!!!VID线的电阻要跟换或加焊一下....

电容换过  vid是直通的  没有电阻。

网友D:
看你纠结了半天,没去看看时钟...

网友E:
我感觉有元件微短路了,要不用电击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纠结了半天,没去看看时钟...

谢谢思路  马上看

网友:
又貌似是不治之症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有元件微短路了,要不用电击法试试

电击法? 是用220v电击吗?

网友G:
以上不就是CPU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上不就是CPU供电芯片坏了

换了62882了  一样。不是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换版吧。估计九死一生了

直接点换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击法? 是用220v电击吗?

晕,不是呀,你没用过吗,那还是不要用了,搞不好就把所有IC烧掉了,我建议你还是围绕CPU座多检查一下

网友:
bd82hm55  桥坏了  换吧

网友:
你应该换下显卡,或重植下球,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2014-08-02):
我的是 人为造成的短路 修好亮机啦 但是用I5的CPU 就过了WIN7LOGU以后 就完全掉电啦 上P6200的CPU就行啦 进系统什么的全正常 不知怎么啦 我行明天整一下 温控电路和CPU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