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的 945 MD2 PCI无复位 全板供电偏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07-21):
    一块七彩虹945的主板 版号是C.945GC-K Ver2.1 开机不跑码  上假负载测试PCI无复位,CPU无复位,整体供电感觉偏高。

   上真CPU CPU供电1.7左右,双桥供电都是1.8V  内存供电2.1V  内存SPD3.3V供电测试为 4V  故障时开机不跑码,无复位。

    刷过BIOS 问题依旧。

    不知道怎么下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能是待机的电压高了导致的  要不就是主板上的各项电压之间有互相有轻微短路 比如3V和5V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待机的电压高了导致的  要不就是主板上的各项电压之间有互相有轻微短路 比如3V和5V之类

待机电压是3.9V 有点偏高。
刚刚在看了下,原来之前的南桥供电测错了,南桥供电是1.2V左右。
现在故障是PCI跟CPU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