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自动断电,在线等待

楼主(2013-07-21):
现象:机器点亮后,进入桌面,开了监控、看视屏、10分钟左右就自动断电。有时设置一下监控,设置一下电脑的东西,就断电了
更换配件:电源换了,换了带稳压的电源也是这样
奇怪的现象:在我的电脑店是正常的,到用户家里就出现这样的现象。
主板:asus m2n68   cpu旁边的3个电感,中间一个会发烫(吧QQ视屏、监控、运行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的时候)
温度那些,用了鲁大师,看了 都是合理的区间

网友:
貌似曾经遇到过这类情况,只不过不是断电,是黑屏。当时是把硬盘清空了才好的。。。。。。。。。

网友:
主板问题,M2N的就爱死机

网友:
这个问题把CPU供电块修下就会好,断电无非就是电源CHIP引起的

网友:
温控查过了就可能是南桥,io相关电路的问题了,也有可能是芯片不良

网友:
楼上们好像都没好好看帖 楼主说在店里正常一到客户家就犯病

网友:
换主板电源电容试试嘛

网友:
天啊,我怎么写下这评论

网友:
你让他把家里的键盘和插座一起拿来,再试试看。有一次电脑我这里正常,客户回家开机就断电。最后检测到原因,是因为客户键盘有关机键,这关机键粘连啦,你说你查吧。这台机器好多人修过,因为是品牌机,售后让换主板,报价1000多,客户觉得受不了找的我。因为在客户家发现开机掉电,觉得是电源不好,让他拿来我给换啦个电源,测试正常就让他拿走啦,回家故障照旧。客户急着用电脑,我给他一台旧机器让他先用着,让他把机子送回来慢慢找原因,我的机器他回家故障和我一样,才联想到可能键盘不好,换键盘故障排除。

网友:
所以说搞维修的 不能单纯的主板上去找故障  什么都可能有问题 要多分析  多观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