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A19寸液晶显示器没有12V 5V输出

楼主(2013-07-21):
首先声明我是新人对维修电路一知半解还请给位倾囊相受。
这个显示器刚拿到手的时候是3.15A的保险和整流桥堆烧掉啦换好之后发现没有12V5V供电我又去查了IC  TL494C第8脚没有300V想换IC TL494C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还有如果是他的问题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我还换了817B光耦。因为用表得1、2脚是通的。

网友:
虽然问题已经解决啦还是自己顶自己一下吧!把LD7575PS代换LD7573PS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不错,很负责任

网友:
只要大滤波电容有300v   而后级没有电压输出   问题一般处在开关控制电路出问题

网友(2014-04-14):
谁有电路图啊,麻烦上传一下

网友(2016-03-16):
203D6有人知道用什么代换吗

网友:
你可以先看看后面有无短路现象
碰到一个贴片电阻拉低5V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