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2D温度可调,但是温度一直上升不受控,

楼主(2013-07-21):
如题,那个风嘴烧得通红吓人,之前以为是发热芯坏了,拆开一看发热芯是有点坏,不过以前坏了都是没温度,而不是高温,换了之后,故障依旧,把温度调到300度,那个显示温度的数码管显示温度只有200多度,实际温度却高得不得了,风嘴都红了,手柄了烫得要死,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风力档是正常的。
查了下有说可控硅坏了的,拆开一看3个可控硅,两个BTB04, 一个BTB06。分不清哪个是控制哪个,那个调节的按钮也拆不下来,板子还连在铁片上面,郁闷。有高手指点下,
查了下资料,

两种可控硅都是这个样子的。二极管档测BTB04,G极到T1有正向压降450值左右,反测没有,应该是正常的。
但测BTB06的时候,正向G到T1有400左右的值,反向测T1到G也有400的值,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遇到一例,风枪手柄到主机的线接触不良,直接换全新的手柄了

网友(点评):
谢谢,我先查下是不是电路的问题,感觉不像是手柄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了

网友:
852D用的变压器不咋的 还有它插在板上的插座容易松动

网友:
安的东西不敢恭维,不过852D是现在唯一在正常工作的货,我买过整夽的安泰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