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MACBOOK Air A1465图纸

楼主(2013-07-21):
这机子换屏,当时没有这个专用螺丝刀,就没有拆后面,只拆了上面。换好新屏后,试好背光屏都正常,把屏放好。准备装B壳的时候觉得高压位置有点不正就用手按了按,按过之后就白屏了,关机再开屏不显示了,背光也没有了。想拆机看看那里的问题。

网友:
各位大神没有么?不知道TB上有不没有啊

网友:
已经在论坛找到图纸和点位图。问题解决。这个机子屏特别不好换。手工费没有300不要换。MD屏不值钱,换屏特别麻烦

网友:
换的是玻璃屏吧,300都不合算,特别是不经常换的人,

网友:
上次换了个13。3,亏了我1000块

网友:
哈哈。下次,拿来手工费500起,太TM的难换了

网友:
换的是玻璃屏吧,300都不合算,特别是不经常换的人

网友(2013-11-18):
对,要小心,第一层纸很容易划伤,然后留下印记

网友:
没有图纸 论坛里面好好找好好像有

网友:
兄弟 图纸和点位可否拿出共享下?谢谢!!!

网友:
论坛里有吧。楼上的朋友

网友(2013-12-23):
楼主 1466 的图纸和电图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