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短路维修

楼主(2013-07-21):
接一转手本三星R428,上电0.13,明显主板短路,拆机摸系统供电芯片发烫,测量3.3供电双MOS管短路,因无同型号,用双管代替,上电依然短路,测CJ基准电压降低至1.65,VIN 7伏,3V 5V线性电压为0,查VIN供电电阻变值,短接,RFE升至1.98,线性电压依然没有,用刀片割短3V 5V输出端,测5v端短路,电压法一电容变值,去除,变正常。电路恢复,测3v5v线性电压正常。待机电流0.009,系统供电无输出,查图纸,系统供电是在开机后输出,开机,一切正常,胜利竣工

网友:
没有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
能具体是下吗?

网友:
三星这款机器的待机电压是来自系统供电芯片的线性电压,也是一个3v5v,不是系统供电芯片所产生的那个3v5v,我维修的机器是系统供电芯片的线性电压那个5v短路,这个5v短路引起芯片发烫漏电,把这个5v输出脚断开后测量5v正常,后级短路,烧机法查出故障所在

网友:
哥们·  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