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无背光

楼主(2013-07-21):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SL400笔记本,送来时不亮,左边屏轴断了,据客户讲机器之前摔过,左边屏轴断了,但是能使用,后来开盖子的时候用力过猛,屏黑了,屏线和高压线有划伤的痕迹,换了根屏线,能亮,但是没背光,这台机器是带尾巴的LED屏,测量主板8针高压接口三根红线为0伏,BL_EN为3伏,BL_PWM为3.3伏,换了接口旁的滤波电容红色供电线AC_BAT_SYS_LCD为2.3伏,还是屏暗,这个电压应该被拉低了吧?请问这个电压正常是多少,主板元器件也没标码,没法跑电路,请问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可以飞线吗?麻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SL400的  主板接口的电容会烧坏 F1会烧坏 你看看   19V的供电

网友:
LED主供电没有过来,应该是19V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显卡空喊·····

网友:
楼主三根红线没有电 你奇怪吗??  你量一下这三根红线是不是同道主板上的保险上面  要是的话你量一下保险是不是好的 应该好的可能性很小 一般都是旁边的一个电容短路引起的保险断开   你量一下吧  修好了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