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air经验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3-07-21):
Repair经验
1.        按Power Botton不送电。
a.        Check 5V PCU 是否正常供应到PCU(NS570)。
b.        按Power Button(-NBSWON)是否送至PCU.
c.        570是否送出Power control signal(-DNBSWON),并打开RVCC电源使SB开始动作.
d.        BIOS signal是否有动作.
       2.Power-on LED有亮,但80Port停FF:
a.        检查电源(3.3V/5V/2.5V/1.8V/1.25V/Corevcc)是否有送出并达正常电压准位.
b.        检查DC-DC之HWPG是否送至570.570是否送出NPPWROK信号给系统.
c.        送SB之PG(PWROK)是否正常.
d.        其它Reset Signal(-PCIRST/-IDERST…)是否正常.
e.        检查Clock Generator送出给CPU/AGP/PCI Device/14M之Clock频率是否正常.
f.        检查BIOS Signal信号是否正常.
g.        检查IC/BIOS Socket是否有空冷焊/缺件现象..
       3.Post Card(80 port)停28:
a.        检查DDR电源2.5VSUS/1.25SUS是否正常,电压准位是否正确.
b.        量测DDR Address/Data/Control signal/clock是否正常.
c.        检查是否有排阻,空焊/缺件/短路现象.
d.        检查SO-DIMM是否空冷焊.
e.        NB是否空冷焊.
       4.PCMCIA Test fail:
a.        利用Windows检查system是否有认到PCMCIA controller,若有则问题会出现在PCMCIA socket端,PCI Bus没问题.
b.        Check PCMCIA Power controller是否有送电并检查有无空冷焊.
c.        检查PCMCIA Socket是否有空冷焊.
d.        检查PCMCIA相关线路是否有缺,漏件.
e.        考虑CHIP空冷焊.
      5.其它PCI Device(LAN/1394/Mini PCI)Test fail:
a.        利用Windows检查system是否有认到IC,有则表示PCI部分OK.
b.        检查Connector是否有空冷焊或缺件.
c.        LAN 可Check Transformer是否空冷焊或功能不良.
d.        1394可Check接近2颗Common choke有无缺件或冷焊及不良.
e.        Mini PCI可check Socket是否空冷焊.

网友:
请大家给出宝贵的意见

网友(2014-06-17):
这都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