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进XP档机工维修

楼主(2013-07-21):
板子的Fail Symptom是:XP当机。拿到板子自己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现的问题是,当一出现XP logo的时候,机器会当机。具体是整个屏幕比较暗,然后没有出现loading的进度条就当机。在Check了硬盘的connector之后,发现没有出现短路或者虚焊或者空焊的状况,幷且发现之前维修已经换过南桥 (reball重新值球) 、北桥。
因为板子Fail原因是不能进入XP,之前的整个上电过程都是正确的,所以我将广告牌子的重点放在整个I/Odevice和南桥与硬盘接口部分。又因为发现是在一出现XP logo的时候当机,所以猜测I/O device造成当机的几率相对比较低,也就是南桥或者硬盘接口方面可能会有问题。
在有一次开机,按住南桥之后,发现在进入XP logo之后,Loading进度条会正常的loading,但是耗时比较长,正常状态下是在外部没有接I/O的时候(USB,PP,SP,CRT,PS/2,S-Video之类的),进度条load三次就能进入Windows。如果进度条一直在Load,不能进入Windows,在Fail Symptom也是Win XP 当机,这个可能就是I/O造成的了。
并且在我松开南桥之后,发现进度条又没有动作了。在Loading大约5分钟之后 (不正常现象) ,能够进入Windows XP,运行一些程序。但是在进入系统之后如果松开南桥,系统即出现当机,然后继续按还是能过继续运行。幷且关机的时候也会出现错误,具体是不能正常关机,在出现Windows is shutting down之后,系统再一次当机,只能用切断电源的方式来关机。
在以上多次按住开机试验之后,找到的原因主要是南桥空焊和虚焊或者南桥与硬盘接口问题,因为南桥是重新值球过的。采取的第一步是去SMT回焊炉重新回焊一下,然后在线上维修测试的时候发现:不用按南桥,系统一直在loading进入windows,疑似I/O问题挡住XP进入,然后就采用进入安全模式,屏蔽外部的某些I/O(1394、LAN、USB、CardBus),问题仍然没有改善。当我板子回到办公室测试的时候,发现如果不按南桥,仍然不能开机,问题又恢复到没有回焊之前(估计原因是在回焊后,因为温度还比较高,南桥底下的ball与pad之间还是连上的,但是等拿回楼上重新测试的时候,可能有恢复到没有回焊的状态了,进一步猜测是因为值球之后某些ball可能没有做好)。
综上的努力之后,我就去治具室重新更换我的南桥,在南桥取下之后,我发现有两个pad好像有略低于其它pads,但是因为取下的时候没有记下pad的编号,这点是我的过失,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记下具体低的两个pad的编号,以用来分析。在更换南桥之后,我发现能够正常的进入XP,但是function测试的时候仍然有三个问题:LAN ID无法烧入、mute灯一直亮、T/P灯闪烁亮度不对。
1.                       LAN ID是烧入在U14 (EEPROM) 中的,因为之前我焊过这颗,所以可能是在我焊接的时候,烧坏了这颗,在我更换U14之后,问题解决了。
2.                       对于Mute灯和T/P灯,因为他们是一起连接在U12(SN74AHC374)上,同是还有Caps的灯,wireless的灯,并且U12是由U43(7WZ32)控制的,在我仔细check U12和U43之后,发现在U32的pin1和2之间,有锡球短路,且这两脚分别为控制U12所用的,所以我马上断开其短路,解决了Mute灯和T/P灯闪烁问题。
最后经过线上维修测试,function test pass.

网友:
请大家点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