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这么坑爹的事DELL的机器,WIN8和XP全都能安装,唯独WIN7不行

楼主(2013-07-21):
RT所说,DELL的一款机器,WIN8和XP全都能正常安装和运行,WIN8原版和XP GHOST版都正常安装运行!唯独WIN7,用了各种方法PE,硬盘,U盘,光盘四种方法全用了!硬盘,U盘和光盘报错如下

PE则是展开映像出错或一切正常提示重启,重启后报错,文件丢失!

硬盘检测正常!
搞了半天,实在无解,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DELL什么型号的?我倒是遇过装XP不行,装WIN7可以的!

网友A:
哎呀,这不奇怪,我也遇到过,把硬盘拆下来放到别的机器上做系统,安装好后装回原机器,重新安装驱动就行了。。。

网友:
你这样装WIN7不行的,GHOST不是万能的,去MSDN下载原版光盘镜像,用nt6 hdd installer安装,然后用小马激活,百分之百没问题

网友:
现在不要装驱动,把驱动勾去在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下试试,。。。

网友:
什么型号的呀,   不装驱动试试,多换两个WIN7系统看看

网友:
你的方法就是我的硬盘安装方法呀!用NT6,WIN7镜像绝对原版(我个人只用原版),所以更不可能有驱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呀,这不奇怪,我也遇到过,把硬盘拆下来放到别的机器上做系统,安装好后装回原机器,重新安装驱动就行了 ...

你的方法倒是可以试试,谢谢!顺带回复下解答的朋友们,WIN7镜像绝对原版,WIN8也是,只有XP我用GHOST的(给别人安装)!PE方法大家都知道了,硬盘方法就是用NT6此仿光驱工具!U盘是用软碟通写入的,光盘就是买电脑自带的普通版光盘(不仅是原版,还是正版)

网友C:
原来不只我一个人遇见过这情况!我是装XP怎么装都不行,还了好多版本,BIOS里又没有改硬盘模式的!不管是硬装还是GHOST装完驱动重启就在进度条死机,不装驱动一样在进度条死机!还WIN7后一切正常!怎么都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不只我一个人遇见过这情况!我是装XP怎么装都不行,还了好多版本,BIOS里又没有改硬盘模式的!不管是硬 ...

哈哈,硬刷bios就能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法倒是可以试试,谢谢!顺带回复下解答的朋友们,WIN7镜像绝对原版,WIN8也是,只有XP我用GHOST的( ...

这方法是不行的,一样报错,必须的在dos下装win7才能成功!

网友:
确实奇怪

网友E:
这个还没展开文件,怕是原文件的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是不行的,一样报错,必须的在dos下装win7才能成功!

DOS没试过,不过机子已经拿给DELL售后了,谢谢,下次遇到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没展开文件,怕是原文件的事哦。

不会,我在我的测试硬盘上安装都没问题的!MD5和SHA1值也都较验了!这四个方法我用三年了,还是头一次完全败下来的,只有WIN7不行,估计和BIOS有关,谢谢

网友:
我的DELL就可以安win7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