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G31M-ES2C维修思路!

楼主(2013-07-21):
今接到一款技嘉G31的板子,此主板不复位,测量各主板电压都正常,手摸外设时候,不小心碰到I/O处发烫,以为是I/O损坏了呢。谁知仔细一看原来是网卡芯片被雷击了,所以导致I/O这一片发热的,此网卡芯片和I/O芯片比较近,拆掉后以为好了,谁知复位了,但是不跑码,但复位灯一两秒钟一闪一闪的,原以为是I/O芯片坏了,换了以后还是一样,请问高手像这种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属于哪里问题?本人刚刚接触主板不久,我遇见过不是一次这样的故障了,没有修好过一块,我测量主BIOS芯片的第一脚4.12,副bios芯片第一脚3.3v,请问是否正常?我刷过BIOS ,调换过bios都不行,换过I/O,上论坛什么说法都有,什么电压不稳,I/O坏了,南桥挂了,不知道到底哪里问题?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