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C80-NT 22寸液晶 不触发

楼主(2013-07-21):
          如题,接手的时候不触发,拆机测试无14V 5V,更换IC LD7575PS后,有18V 4.8V输出但依旧不触发,以前好像看过一帖子说高压不超过25V就算正常,这里的 18V 4,.8V可以算正常吗?为了排除这个问题已经更换过 50V10UF电容,光耦,431,断开驱动板电压一样,无解了现在怀疑驱动板问题,跪求高手1!

网友:
电源板电压正常。说明电源板没问题。然后你去测驱动板主要电压  5v 3.3v  还有按键电压 如果正常  说明程序坏了 刷个程序就OK。你也可以短接按键 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不开机  的话 不要老想着电源板的问题  不开机跟不加电不一样的。 你要从驱动板入手

网友:
嗯 是驱动板挂了
二修的在淘宝看了下图片,少了几个件了,屏也有被拆过的痕迹,没有点屏工具啊 所以一般是叫客户拿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