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上AMD5000+CPU,各大供电正常,能触发,有复位信号,不跑码,求指点

楼主(2013-07-21):
(无正文)

网友:
刷BIOS,刷完后要放电一次。

网友:
这种品牌机的主板不跑码最难修了·。。嘎嘎·。。不跑码直接是----还是?有可能是座子问题。。使劲压住座子开机看看

网友:
加桥试一下吧

网友:
刷BIOS  加焊桥芯片

网友:
看下是英伟达的桥不  如果各大供电正常  时钟 复位也有 压桥试一下跑不跑

网友:
单桥的  加焊

网友A:
这主板好象修过。

网友B:
这种板子BIOS坏的最多  如果刷BIOS不好的话  再查下有没撞件 电压不对之类  一般来说就是BGA坏了  没别的多少问题

网友C:
先放电一次,然后刷BIOS,

网友D:
先换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BIOS坏的最多  如果刷BIOS不好的话  再查下有没撞件 电压不对之类  一般来说就是BGA坏了  没别的多 ...

撞件怎么讲啊》?

网友:
看外观呗 这是维修起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好象修过。

给点指点吧! 我没有一点思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换CPU试试

改换的都换了

网友:
我的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板呀1!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先放电一次,然后刷BIOS,

他没编程器

网友:
我也没有  求推荐 个 实惠点的编程器

网友:
台式机主板貌似 amd芯片组坏的蛮多的 = =

网友:
这个主板 修过一次 也是不跑马 把IO换了好了 ,,不妨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没编程器
编不了,我真没有编程器! 就这点没有弄了

网友:
买一个吧!也没多少 钱的

网友:
我遇到一块是BIOS 坏的!我的是刷都刷不到BIOS!你的要是刷得了,可能就是桥了!再不行就没什么好修了

网友:
呵呵,少说单桥板我起码有100来块是这样的问题,经过全部检测,都是桥问题,你加焊桥试下,不行就直接当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