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u三项供电场管电压不同,可以进PE,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3-07-21):
一块V星的主板,cpu是三项供电,上管G级有两项是2.6几伏,一项是1点几伏,下管有两相相同一项偏低。可以进u盘中的PE,不能进无盘的系统。因为我们是用无盘的xp、win7进行测试的。是不是电压不平衡导致不能进系统。

网友:
无盘系统怎么做的

网友:
你机子都有显示器的   用普通系统正常的话  主板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