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主机两个显示屏

楼主(2013-07-21):
一台主机两个显示器的设置方法【边看电影边玩大型游戏】

1、如果你家里只有一台电脑,但是你想游戏,你的老婆又想看电影.好不容易有时间玩一玩游戏,老婆又要看电影,哎,就这样两公婆又吵起来了.(悲剧又这样发生了)

2、如果你家里只有一台电脑,你想看足球,你的老婆想看偶像剧.世界杯决赛耶,不看的话又要等四年了,又是这样又吵起来了. (悲剧又这样发生了)

     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再买一台电脑,一人一台.说是这样说,但是想到经济的问题,买不起.

         下面这为大家介绍一台方机两个显示器的设置方法.让你可以边玩电脑,你的老婆也可以边看电影,互不干扰.(悲剧从此就为解了)

首先你的电脑要有独立显卡,这里我就不说怎么装了.然后独立显卡一般都有三个接口.

VGA接口已经被原来的显示器用了,所以要用DVI接口,再准备一个(DVI转VGA头)

先把转接头插在显卡上,然后再把另外一台显示器的VGA线接在转接头上.

确认插好了就重启一下电脑,重启了之后还是只有一台显示器会显示.

这时电脑还要设置一下才可以实现两台显示器都可以用,怎么样设置呢?请再往下看.

1、依次在电脑的桌面上点【右键-属性-设置】.系统默认监视器是第一个,我们把它选择为第二个.

2、然后在“将Windows桌面扩展到监视器上”的前面打上勾,再确定就可以了.

3、最后把分辨率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成功.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视频,再拉到另一个显示器【这里要说一下,这样设置了后,我们电脑显示器的尺寸就变成两倍宽了,等于两个显示器加起来,所以你直接把窗口拉到那一边去,系统会把窗口默认在那边】下面就是一台看电影一台在玩游戏,完全不会影响到第1台显示器上的操作.

下面是把电影拉在中间的效果,是不是等于把两台显示器合成一台用了.

如果是在楼上楼下隔壁房间,要切换默认显示器的话就换上面说的方法“默认监视器”那里就可以调了.

这个方法还很实用,可以让你边办公又可以边看电影,两个人的话就不用争着电脑而吵架,一个看电影一个玩游戏绝对没问题,一台电脑就搞定了.

网友:
谢 谢 你 ,这 些 也 是 看 来 的

网友:
人才无处不在~。。。。

网友:
牛叉的很呢

网友:
这方法我三年前就用过了

网友:
多屏时代的典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