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死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3-07-21):
一块技嘉G31主板,客户说用半小时左右就会死机,经过我测试,看电视时确实半小时左右死机,显示器变灰色卡死。。。换内存,换硬盘测试结果一样,证明是主板问题了。拆机。

开机测试所有电压都正常
内存1.8v
北桥1.2v
总线1.2v
CPU发出的PG 1.2v
PCI上A15复位3.3v
PCI上B16时钟有波波。
。。。。。
双BIOS的,想刷过BIOS看看,问题是进系统后才死机的,不像是BIOS的问题。会不会南桥引起的死机,也不排除南桥,有换南桥的冲动,摸了一下南桥不觉得烫手,不管了,先找个南桥换上去再说,翻遍了报废板,终于找了个GB的南桥。准备做取桥,等等。。。。。。。。

主板卡屏死机了,死机了不忙着把电,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各各电压,内存和桥总线都有电压,发现CPU没电压,用的是ISL6312CRZ的管理芯片,量了下各脚供电有,36脚EN只有0.79V。

有点低,正常好像3V左右吧。跑下线看看。

是个LM324运放1脚输出的,查了一下LM324的工作条件
3脚INPUT1   1.2v
2脚INPUT1  由2个电阻分压后是1V
4脚12V
1脚OUTPUT1  输出12V
实测1脚有12V输出,说明LM324工作正常,再量R1702另一端只有0.79V,明显不正常。

VTT_PWRGD电压是由LM324输出经过8.2K和2.4K电阻分压后的电压,正常应该是3V左右。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8.2K电阻,阻值是

偏高了,找个8.2k电阻换上去后

再量一下36脚EN输出电压2.8v了。此板修复。

上电测试一天没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3-8-4 11:03):
LM324是四运放集成电路,1,2,3 一组,当正向输入大于反向输入时,输出高电平,正向输入小于等于反向时,输出低电平,
LM324 的输出是由供电电压内部上拉, 12V输入所以1脚输出12V.

网友:
很好的范例,维修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其实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绕来绕去还是供电的问题,所以说把量的都量一遍,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LZ果然是高手啊!这样的问题太不好查了!对我来说涉及到LM324的我基本就没折!一直没弄懂工作原理!

网友:
有图纸,爽,,有点位,就更爽,山寨的破板子,就难在,毛病知道,就是找不到点

网友:
对死机的问题一直都很头疼   楼主修的精彩  加分了

网友:
精辟下,申请加精吧

网友:
这确实修的细心

网友:
高手啊!这活不是人人能做到的,就这技术收他100不过多!

网友:
图文并茂,很好,这个板子我也碰到过,但不是死机的问题,主板很多时候,这种不稳定只有当出现问题后再去测量总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
精辟 一般三板斧砍了不行就换吧

网友:
高人啊
死机不好搞的

网友:
维修细心,遇事沉着,沉着冷静!还好有图纸可以查,事情会好办多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值得学习,死机先不要拔电,测量各组电压。这是关键!谢谢!

网友:
我要是 有 楼主 这技术 就好了

学技术到迅维

网友:
碰到类似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我是新手我看到有很多的华硕的版8。2K电坏的比较多。我每次收回来看到的板主维修说明多是写换材料8.2K的

网友:
有很好的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CPU供电芯片 EN端的电压 正常是 1,2V左右吧 这个信号不正常的 话 VTT PG这个信号是不会出来的吗

这个板CPU供电芯片EN正常是2.4V左右的电压

网友B:
不明白,1脚电压为什么是12V

网友:
楼主死机的时候就带电测电压呀?这样也可以吗?一般我们估计就换桥了。

网友:
直接把南桥换了

网友:
基础 我有 10年 家电加自学了 大学 模数

网友:
等半小时死机了,再开始维修  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了活。楼主厉害。。

网友:
很好的范例,维修就是要细心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1119-1-1.html

航睿电脑 -1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贴子有水平,最后修好了,还有分析.而且思路很好.还有跑线.牛!

网友:
电阻热稳定性不正常,不错。有图就好修多了。

是的,吹下来的时候阻值和冷却时又不一样。

网友:
这都行,要查到电阻还真有点难度,没图纸咋搞!

网友:
诚心学到东西了,以后陪到死机的板子也知道维修的思路了。维修确实要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1脚电压为什么是12V

LM324  的输出是由供电电压内部上拉,  12V输入所以1脚输出12V. 可以看一下文档

网友:
楼主的技术没得说,一个字,好,以后还得向你多多讨教!

网友:
楼主真是高呀!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过,不过我没有维修好

网友:
我要多久才能到这水平啊

网友:
这故障能找出来,楼主很细心。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能起到事半功倍,才不会瞎测。

网友:
真是高人,对于半个小时死机或关机的我都无从下手

网友:
水平够高,也很细心

网友:
我要是 有 楼主 这技术 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神人。给我就加焊南北桥。还是死机就换人了- -

网友(2013-08-31):
很仔细
很给力!高手

网友:
看来修死机的问题要细心,出问题的时候到处测一测。也许就会找到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