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显示

楼主(2013-07-21):
联想E40 HM55 集显  触发电流到1。04不动了
不过内存  内存系统总线有工作  排阻上无波 换了内存 一样
内存供电正常 复位1.5V  基准0.75V  时钟测不出来有电压
BIOS 刷过好几个  都不行  换过CPU 故障依旧
求思路。。。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搞桥 不是独立显卡的算好了 因为有黑胶 你要好好的包啊 记得这个机器是南北桥分离的 千万要小心

网友:
HM55我们这里一般就喊客户换!估计桥出问题了!

网友:
桥管理内存的,估计是桥的问题,你加焊试试。

网友:
加焊或更换试试,不过HM55是0.35的珠子 ,头痛。。。。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不行就把风枪调到180度,风力最大   吹下HM55的玻璃片,   然后再试试,   可以的话就加焊下桥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E40AMD独显的桥,上电到1.4几A就不动了,不跑马,也无从下手啊

网友:
现在cpu都集成北桥了吧  不行就换个桥试试!hm55新产品 没啥参数说的  只能试试!